求教STM32单片机中断向量表偏移问题

楼主:
static void VectorBase_Config(void)
{
  /* The constant array with vectors of the vector table is declared externally in the
   * c-startup code.
   */
  extern const unsigned long __Vectors[];

  /* Remap the vector table to where the vector table is located for this program. */
  SCB->VTOR = (unsigned long)&__Vectors[0];
} /*** end of VectorBase_Config ***/
在app代码开头添加VectorBase_Config函数开机无法正常运行

在启动文件里面添加(                                DCD     0                              ; Reserved)  这行代码就可以运行了,
有哪位大佬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添加(                                DCD     0                              ; Reserved)吗,万分感谢

网友A(2023-04-10):
应该检查一下map文件,看看__Vectors后面跟着什么代码,是不是发生冲突了?

网友B:
有结论吗,我试着修改了stm32的启动文件,没有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