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51单片机程序无法进入中断?

楼主(2023-04-10):
想1s采集一下adc的值,但是好像单片机程序无法进入中断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smg_seg P1
#define  smg_com P2
#define  ADC  XBYTE[0xbff4]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SAM2();
void timer0init();uchar ADC_cvt;uchar ADC_flag=0;uchar code combit[]={0xb1,0xb2};uchar code segbit[]={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void main()
{
    ADC=0;
    timer0init();
    while(1);
}

void timer0init()
        {
  TMOD |= 0x01;
        TH0 = (65536-45872)/256;
        TL0 =(65536-45872)%256;
  TR0 = 1;
        ET0 = 1;
        EA = 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65536-45872)/256;
        TL0 =(65536-45872)%256;
        ADC_flag++;
        if(ADC_flag==20)
                        {
                        ADC_flag=0;
                        SAM2();
                  }
        }

void SAM2()
        {

          ADC_cvt=ADC;
                delay(5);
        seg_display(ADC_cvt);//shumaguan xianshi
                delay(5);
          ADC=0;
}

void seg_display(uchar temp)
{
        uchar loop,dispbuf[2];
        dispbuf[1]=temp%16;
        dispbuf[0]=temp/16;
        for(loop=0;loop<2;loop++)
                                {
                                        smg_seg=segbit[dispbuf[loop]];
                                        smg_com=combit[loop];
                                        delay(5);
                                        smg_com=0xf0;
                                }
}

网友A:
EA TR ET  都使能了,暂时看不出来为什么不能进中断,唯一的问题就是楼上说的,中断里不要让他执行过多的程序,尤其是延时,ADC_flag是全局变量,那 这一段完全可以放在主程序while(1)里去处理;
if(ADC_flag>=20)
                        {
                        ADC_flag=0;
                        SAM2();
                  }

网友B:
在定时0中断处理函数里不要delay(5);

网友C:
你是怎么知道单片机程序无法进入中断的?

你在Timer0中断里取反一个IO,示波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