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八个数码管左侧滚入显示101099 求思路

楼主(2023-04-10):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网友A:
很简单的,无前导0的情况下使用LONG数据分解即可,另一个就是使用数组逐位移,当然使用4个元素数组就能完成8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