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86功放电路计算

楼主(2023-04-10):
还是上次那个电路图,有佬会算这个电路图的电压增益吗?虽然菜,但还是想知道原理

网友A:
50倍,去TI官网找datasheet。

网友B:
增益控制
为了使LM386成为更通用的放大器,两个引脚(1
和8)用于增益控制。引脚1和8断开
1.35k的电阻器将增益设置为20(26dB)。如果电容器
从引脚1到引脚8,并联1.35 k的电阻器
增益将上升到200(46dB)。如果电阻器串联电容器,
增益可以设置为20至200之间的任何值
。增益控制也可以通过电容耦合来实现
从引脚1到接地的电阻器(或F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益控制
为了使LM386成为更通用的放大器,两个引脚(1
和8)用于增益控制。引脚1和8断开

佬!厉害,我刚才又去搜了一下,是这么回事

网友C:
不管是芯片还是三极管之类的,数据手册是一定要看的

网友D:
看手册里的电路原理图就会明白。

网友E:
1脚和8脚之间的内阻是1.35k欧,外接电阻是36k欧,所以并联电阻是1.3k欧,那么增益应该是2x15/(1.3+0.15)~=21。

网友F:
你让大家伙成功的看了一遍手册。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让大家伙成功的看了一遍手册。厉害!

这也许就是上论坛帮别人回答问题的回报吧
别人问一个问题,你可能有印象,但不一定记得,你得回再看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无形之中,你等于复习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