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设计并制作LM741信号调理电路

楼主(2023-04-10):
设计并制作信号调理电路要求:采用 LM741 完成,将输入为-3V---+3V 的正弦信号装换成 0---3V 的含有直流偏置的正弦信号,电源电压 VCC=+12V。

网友A:
这里也太%了吧,连作业的帖子也能发出来。

网友B:
运放直接用单电源供电不就好了? 中点偏置用两个电阻从电源端分压1/2VCC;其实就是运放的单电源电路

网友C:
把参考电压虚地提高就行了

网友D:
我给你来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