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升降一体DC-DC输出2组5V,这个电路设计还能省点元器件吗?

楼主(2023-04-10):
咋就说,输入电压2-8v,用了两个升降一体IC两个5V(为啥出两个5V,反正就是有必要就是了),这样子设计是否还有省点元器件的可能呢?

升降压得5V

升降压得5V

XC9302应用

XC9302应用

网友A:
省,再省就不工作了;电源输入最好再加一个104, 一个芯片一个,靠近芯片3脚摆放,

网友B:
再省也不能省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省,再省就不工作了;电源输入最好再加一个104, 一个芯片一个,靠近芯片3脚摆放,

蛤?还要加10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省也不能省条线

好巧,刚刚检查也发现了,太感谢了

网友C:
想省就要找集成mos的芯片,你这用太多外部管,然后功率不大,实属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省就要找集成mos的芯片,你这用太多外部管,然后功率不大,实属浪费

哪个集成MOS芯片能符合2-8V输入,5v输出?但凡能找到我也不这样搞了

网友D:
输入开关管接反了。也少了一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开关管接反了。也少了一条线。

管子没反,两个电感前确实是都少了一根线

网友E:
q5q13不能导通电路有问题当然楼上已帮你设计好了,除了并联的电容可以合并外没啥可省的。好像还没有反馈电路,所以输出电压并不一定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