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51单片机和1602A模块显示5个中文?

楼主(2023-04-11):
谢谢大家

网友A:
简单的汉字可以调用字模代码,中文的显示一般选择图形点阵型液晶

网友B:
这样子的吗?

网友C:
简单的汉字可以做成5x7点阵的字库,先存入1602的CGRAM中,一次可以存入8个字,然后再调用

网友D:
1602主要显示英文,数字,符合,没有中文字库。非要显示中文,比较麻烦,这是led显示屏显示原理差不多,不如用12864屏,他有中文字库。

网友E:
LCD1602主要显示英文,数字,符号,没有中文字库。非要显示中文,比较麻烦,只可以显示简单的汉字
简单的汉字可以做成5x7点阵的字库,先存入1602的CGRAM中,一次可以存入8个字,然后再调用

可以用14432外型尺寸完全兼容替换1602字符模块的带中文字库模块,有程序例程参考

14432COB点阵带中文字库液晶屏图形模块st7920串并口LCD显示模块
产品规格:14432A-7920带字库-18P技术手册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c6q646VHI9hAJ92b9Dr6A  提取码:wvw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