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步进电机代码问题

楼主:
问一下大佬们,我仿真时步进电机直接转动,还有就是按键要按上一秒才会有反应,代码怎么修改,感谢大佬

网友A(2023-04-11):
LCD1602的速度是很快的
根本用不上几毫秒的延时普通命令40us就足够了
清屏就要2m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CD1602的速度是很快的
根本用不上几毫秒的延时普通命令40us就足够了
清屏就要2ms

问一下大佬,我这个代码也是找的,它里面附件也有仿真,我照着画了一遍基本上一样,用的也是一样的代码,但是一仿真电机就自己转,不受按键控制,还有按键按上一秒才有反应,改了延时也没用,这是怎么回事,感谢大佬回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CD1602的速度是很快的
根本用不上几毫秒的延时普通命令40us就足够了
清屏就要2ms

原仿真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CD1602的速度是很快的
根本用不上几毫秒的延时普通命令40us就足够了
清屏就要2ms

谢谢大佬,电机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