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DC0832万用表仿真程序设计 可以测量电压电阻电流

楼主(2023-04-11):
可以随便使用
请大家多多指教 ADC0832芯片
1、本设计基于STC89C51/52(与AT89S51/52、AT89C51/52通用)。
2、支持电压,电流,电阻测量,通过数码管显示它们的数值
3、开关切换测量电压、电流、电阻。通过调节滑动变阻器来改变它们的大小。

#include <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按键
sbit Key_V=P3^0;                                 //电压模式键
sbit Key_R=P1^4;                                 //电阻模式键
sbit Key_I=P3^5;                                 //电流模式键

sbit Speak=P3^1;                                 //电流模式键

#define KEY_V                 1                //电压模式
#define KEY_R                        2                //电阻模式
#define KEY_I                        3                //电流模式

/***********************************************************************************************************
数码管显示相关函数
***********************************************************************************************************/

#define   SMG_NUM   4
u8 code DisplayNum[16]={
0xc0,                //0
0x8e                //F
};
//
u8 code DisplayOther[]={
0xff,                 //0                空
0x7f,                 //1                "."
0xbf,                        //2                "-"
0xa7                        //3                c
};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1ms函数
* 输入 : q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10;j++);
}
//数码管位选定义
sbit smg_we1 = P2^0;            //数码管1
sbit smg_we2 = P2^1;                        //数码管2
sbit smg_we3 = P2^2;                        //数码管3
sbit smg_we4 = P2^3;                        //数码管4

/***********************数码位选函数*****************************/
//i:        0,数码管1
//                1,数码管2
//                2,数码管3
//                3,数码管4
void smg_we_switch(uchar i)
{
        switch(i)
        {
                case 0: smg_we1 = 0;  smg_we2 = 1; smg_we3 = 1;  smg_we4 = 1; break;
                case 1: smg_we1 = 1;  smg_we2 = 0; smg_we3 = 1;  smg_we4 = 1; break;
                case 2: smg_we1 = 1;  smg_we2 = 1; smg_we3 = 0;  smg_we4 = 1; break;
                case 3: smg_we1 = 1;  smg_we2 = 1; smg_we3 = 1;  smg_we4 = 0; break;
        }
}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1ms函数
* 输入 : q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10;j++);
}

/********************************************************************
* 名称 : u8 ChangeFor(u8 dat)
* 功能 : 交换一个字节位的位置,用于数码管显示
* 输入 : 需要改变的数
* 输出 : 改变后的数
***********************************************************************/
#define LED_a                0        //数码管段选的a段接在段选IO口的第0位
#define LED_b                2
#define LED_c                6
#define LED_d                4
#define LED_e                3
#define LED_f                1
#define LED_g                7
#define LED_dp        5

u8 ChangeFor(u8 dat)
{
        u8 temp=0;
        if(dat&0x01)                //判断数据的第一位是否为1
                temp|=0x01<<LED_a;//如果为1,放到控制数码管a段的位置
        if(dat&0x02)
                temp|=0x01<<LED_b;
        if(dat&0x04)
                temp|=0x01<<LED_c;
        if(dat&0x08)
                temp|=0x01<<LED_d;
        if(dat&0x10)
                temp|=0x01<<LED_e;
        if(dat&0x20)
                temp|=0x01<<LED_f;
        if(dat&0x40)
                temp|=0x01<<LED_g;
        if(dat&0x80)
                temp|=0x01<<LED_dp;
        return temp;
}
uchar dis_smg[SMG_NUM];                                                //显示缓存数组

/********************************************************************
* 名称 : display()
* 功能 : 数码管显示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splayScan()
{
        static uchar i;
        P0 = 0xff;                  //消隐
                smg_we_switch(i);                                    //位选
        P0 =        ChangeFor(dis_smg[i]);                  //段选
        i++;
        if(i>=SMG_NUM)
                i=0;
}

/***********************************************************************************************************
ADC0832相关函数
***********************************************************************************************************/
sbit ADCS         =P1^2; //ADC0832 片选
sbit ADCLK  =P1^0; //ADC0832 时钟
sbit ADDI         =P1^1; //ADC0832 数据输入                /*因为单片机的管脚是双向的,且ADC0832的数据输入输出不同时进行,
sbit ADDO         =P1^1; //ADC0832 数据输出                /*为节省单片机引脚,简化电路所以输入输出连接在同一个引脚上

//========================================================================
// 函数: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 应用:                 temp=Adc0832(0);
// 描述: 读取0通道的AD值
// 参数: channel:通道0和通道1选择
// 返回: 选取通道的AD值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5-05-29
// 备注:
//========================================================================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
        uchar i=0;
        uchar j;
        uint dat=0;
        uchar ndat=0;
        uchar  Vot=0;

        if(channel==0)channel=2;
        if(channel==1)channel=3;
        ADDI=1;
        _nop_();
        _nop_();
        ADCS=0;//拉低CS端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1)&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ADDI=1;//控制命令结束
        _nop_();
        _nop_();
        dat=0;
        for(i=0;i<8;i++)
        {
                dat|=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1;
                if(i==7)dat|=ADDO;
        }
        for(i=0;i<8;i++)
        {
                j=0;
                j=j|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j=j<<7;
                ndat=ndat|j;
                if(i<7)ndat>>=1;
        }
        ADCS=1;//拉低CS端
        ADCLK=0;//拉低CLK端
        ADDO=1;//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dat<<=8;
        dat|=ndat;

        return(dat);            //return ad data
}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u8 Mode;
        uchar Read_AD;        //用于读取ADC数据
        uchar VIN;                        //电压值变量
        u16 RIN;                                //电阻值变量
        u16 IIN;                                //电流值变量
        u16 i=0;;
        while (1)                                      //主循环
        {
                if(Key_V==0)                                //电压按键按下
                {
                        Key_V=1;                                        //清除按下标记
                        if((Key_R==0)||(Key_I==0))//电阻电流按键也有按下
                        {
                                Key_I=1;
                                Key_R=1;
                                Key_V=1;
                                Mode=4;                                        //标记为错误模式
                        }
                        else                                                        //电阻电流键都没有按下
                        Mode=1;                                                //标记为电压模式
                }
                if(Key_R==0)                                //同电压键
                {
                        Key_R=1;
                        if((Key_V==0)||(Key_I==0))
                        {
                                Key_I=1;
                                Key_R=1;
                                Key_V=1;
                                Mode=4;
                        }
                        else
                        Mode=2;
                }
                if(Key_I==0)                                //同电压键
                {
                        Key_I=1;
                        if((Key_V==0)||(Key_R==0))
                        {
                                Key_I=1;
                                Key_R=1;
                                Key_V=1;
                                Mode=4;
                        }
                        else
                        Mode=3;
                }
                if((Key_V==1)&&(Key_R==1)&&(Key_I==1))//都没有按下
                {
                        Mode=0;                        //标记为空闲模式
                }
                if(i==0)
                {
                Read_AD=Adc0832(0);                                //读取AD值
                }
                i++;
                if(i>300)
                        i=0;
                        switch(Mode)
                {
                        case 0:
                                                //空闲模式
                                                                dis_smg[0]=DisplayOther[2];//关闭数码管显示
                                                                dis_smg[1]=DisplayOther[2];
                                                                dis_smg[2]=DisplayOther[2];
                                                                dis_smg[3]=DisplayOther[2];
                        break;
                        case 1:
                                                //电压模式
                                                                VIN=Read_AD*200/255;                                                                                //换算出电压值
                                                                dis_smg[0]=DisplayNum[0xa];                                                        //显示电压标志
                                                                dis_smg[1]=DisplayNum[VIN/100%10];                        //电压十位
                                                                dis_smg[2]=DisplayNum[VIN/10%10]&0x7f;        //电压个位
                                                                dis_smg[3]=DisplayNum[VIN%10];                                        //电压十分位

                                                                if(VIN > 100)
                                                                        Speak = 0;
                                                                else
                                                                        Speak = 1;
                        break;
                        case 2:
                                                //电阻模式
                                                                RIN=Read_AD*100/(255-Read_AD);                                //换算出电阻值
                                                                dis_smg[0]=DisplayNum[0xb];                       //显示电阻标志
                                                                dis_smg[1]=DisplayNum[RIN/100%10];    //电阻百位
                                                                dis_smg[2]=DisplayNum[RIN/10%10];     //电阻十位
                                                                dis_smg[3]=DisplayNum[RIN%10];        //电阻个位
                                                                if(RIN>=1000)                                                                                                    //超过或等于1000;
                                                                {
                                                                        dis_smg[1]=DisplayOther[2];                                        //显示"-"
                                                                        dis_smg[2]=DisplayOther[2];                                        //显示"-"
                                                                        dis_smg[3]=DisplayOther[2];                                        //显示"-"
                                                                }

                                                                if(RIN > 500)
                                                                        Speak = 0;
                                                                else
                                                                        Speak = 1;
                        break;
                        case 3:
                                                //电流模式
                                                                IIN=4*Read_AD;//单位mA                                                                //换算出电流值
                                                                dis_smg[0]=DisplayNum[0xc];           //显示电流标志
                                                                if(IIN<=200)                                                                                                    //没有超过范围
                                                                {
                                                                        dis_smg[1]=DisplayNum[IIN/100%10];        //电流百位
                                                                        dis_smg[2]=DisplayNum[IIN/10%10];         //电流十位
                                                                        dis_smg[3]=DisplayNum[IIN%10];            //电流个位
                                                                }
                                                                else
                                                                {
                                                                        dis_smg[1]=DisplayOther[2];                                        //显示"-"
.....代码详见附件.....

Keil代码与Proteus7.8与8.13仿真和文档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