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没有丝印,怎么确定型号呢?

楼主(2023-04-11):
这是RC模型的灯控板,双路输出的(接两个LED灯,定义为1灯、2灯),白线(S)是信号输入,四针脚插头接输出的两个LED灯,功能是这样:每次有信号输入时,1、2灯的控制情况是 1灯亮2灯灭;2灯亮1灯灭;1、2灯同时亮;1、2灯同时呼吸后再爆闪;1、2灯同时灭;如此循环。电路原理图大概是手画的那张图(不懂有没有画对),现在情况是有信号输入时1、2灯一直是亮的,不会循环变化,量了电阻和电容没问题,那两个三脚的不懂是三极管还是MOS管,不懂怎么测量,八脚的芯片没丝印,想代换也换不了。

网友A:
这类灯控板不值得修理,马云家多得是。白菜价都算不上。

网友B:
如果芯片没有丝印,可以尝试通过以下方法来定型号:  1. 检查芯片的外观特征,比如尺寸、引脚分布、厚度等,与已知的芯片进行比对,看是否存在相似之处。  2. 可以使用显微镜对芯片进行观察,寻找与已知芯片不同的特征,例如不同的器件布局、引脚序列等。  3. 可以通过电子设备测量芯片的电性能参数,比如电压、电流、频率等,从而推断芯片的类型。不同类型的芯片具有不同的电性能参数。  4. 可以向芯片制造商或技术支持团队咨询,提供芯片的图片和相关信息,询问是否已知该型号。  无论采用哪种方法,都需要谨慎操作,确保避免对芯片造成损坏。

网友C:
在网上搜LED控制电路等相关信息,看看有没有对应的控制芯片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灯控板不值得修理,马云家多得是。白菜价都算不上。

只是想研究研究控制原理,想知道是怎么实现这样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