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数据如何存储到flash中?

楼主(2023-04-11):
大家好,我想用外部flash存储大量数据,每次存储数据大小不固定的,请教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来操作,谢谢

网友A:
先评估一下存储数据的大小,根据这个容量选取合适的外部存储芯片。再查看应用手册,参照接线,编程操作,试验。基本是这个思路,希望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评估一下存储数据的大小,根据这个容量选取合适的外部存储芯片。再查看应用手册,参照接线,编程操作,试 ...

,谢谢你的回答,芯片容量已经确定了,只是每次存储的数据量不是固定的,所以不知道怎么来存储

网友B:
参考FAT16的方式。

网友C:
你存进来怎么取出去呢?如果是想用PC读取,那就存在TF卡里面,做个FAT/FS当成一个文件存储就行了。

网友D:
我不确定你用的什么索引结构,可以参考下FAT32或MySQL的底层原理,然后移植进去。

网友E:
加个FPGA缓冲是可以实现的。不知道楼主懂不懂了。

网友F(2023-05-29):
在当前项目的cmd中增加一个内存区域,然后在相应的段位置增加新的section,并将其映射在Flash需要指定的位置 ,在.c文件中 使用#pargam DATA_SECTION(变量名, "Para");指令,将变量定义在Para段中,编译后就可以在map中的固定位置找到此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