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打开PCB如何定位到板外的东西 感觉板框外有东西,但是又看不到

楼主(2023-04-11):
AD10打开PCB,显示的问题
Altium Designer10打开PCB,查看合适的文件,出现这种现象。感觉板框外有东西,但是又看不到,如何定位到板外的东西,

网友A:
V+F,先查看全部,再把全部层打开, shift+ S 单层显示一下。应该能看到不用的东西,删掉即可

网友B:
全选   剪切  再粘贴   就能发现

网友C:
放的时候就不能超出边框的

网友D:
在V,D和V,F之间切换,如果视图相差过大,说明有东西在板外。
1:把所有的使用的层都打开(Used Layers On)
2:框选 板外,S、O
3:M、S,点一次左键,快速移动光标(此时别点鼠标),你应该能看到有个东西在板外飘动。有的话删除了就好了,没好就继续
4:把所有的元件的参数、位号都设为中心对齐。再测试V,D和V,F。好了就好了,没好继续。
(以下方法慎用!可能会丢东西!!)
5:以原点为基准,框选板内所有(S、I),再shift+delete,回车。删除板内所有。再S,A,再delete。再以原点为基准,shift+insert,带网络贴回原处,(有铺铜时选不重新铺铜)。应该会好的。
6:没好就只能重建一个PCB文件,把板图带网络贴过去,(有铺铜时还是选不重新铺铜)。

终极方法:E、S、O,把原点设在板的左下角(假设V、D时,板在视图右上角,其它方位对应之),打开PCB List,找到X/Y坐标值小于0的东东。删除即可,要有点耐心慢慢找~~祝你好运!

还不行就把文件传上来,我帮你找找

网友D:
设原点是E、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