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创eda中pcb中间距错误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3-04-11):
本人小白,求助大佬们一直显示过孔与内电层错误,还有3d预览上不显示元件模型 GHVFKT1{R_WG5$(}_U.png

网友A(2023-05-14):
不看错误类型吗,间距错误,一般都是间距太小造成的!!!

网友B:
你内电层3.3V与GND都0距离,直接短路了。。。看下面的报错应该是内电层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