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sd1306使用spi驱动不了的问题?附电路图

楼主(2023-04-11):
我已经做了两块一样的板,依旧点不亮

我只能怀疑原理图设计问题
反复查看原理图错在哪里,CS接地永久选中,RES复位拉高,这里就不使用复位了
RES连接在SPI的MISO引脚上,单片机配置成SPI后MISO是高电平,似乎没什么影响
有关SPI四个引脚都配置成了上拉怀疑过稳压后电流过小,于是我直接把3.3v电压加到稳压管后依旧无动于衷
用SPI驱动SSD1306在其他模块上是成功驱动过的
请大神给点意见吧?

网友A:
用SPI驱动SSD1306在其他模块上是成功驱动过的, 其他的的SSD1306模块是否只留 SPI 接口, 如果是, 建议参考一下 其他的SSD1306模块的驱动电路.

另外, 如果还有问题, 建议看一下SSD1306的规格书, 里面有详细的引脚设置, 接线和通讯命令和时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