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模电高手介绍下单电源单运放的带通滤波器电路和计算

楼主(2023-04-11):
没有理论知识,学习参考的是ADI的《新概念模拟电路》中运放组成带通滤波器部分,其中有道例题如下:
元件计算的结果完整图如下:

这个元件的选择用Multisim 11.0仿的结果和例题中的结果非常接近,现在我想将中心频率改成50K,电容选1nf,计算结果应该是和例题是一样的,实际上中心频率是39K/23.7db,这个偏差有点大呀,请问下这个计算还要增加哪些方面?
然后我想试个单电源,源例题是双电源的,但是里面没有使用一个放大器的单电源带通滤波器讲解,请教如果使用单电源的一个运放组成带通滤波器计算例程有吗?非常感谢!

网友A:
去TI官网下载免费的FilterPro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B:
把J2接地试看

网友C:
OPA1611是一个音频运算放大器,你的50K中心频率已超出音频,要换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TI官网下载免费的FilterPro软件就可以了。

刚找了个,这个软件出来的都是±双电源的吧?不能使用单电源吧?我想知道单电源的是怎么计算的,我参考书上的单电源高通滤波器图

选用OP07C在Multisim 11.0中选单9伏仿的话输出直接就是个4.5V直流,啥波形都没了,输入选的是100mv 50K正选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A1611是一个音频运算放大器,你的50K中心频率已超出音频,要换运放。

Multisim 11.0里选的是OP07C,应该是够用了,单9V输出的是4.5V直流没波形了。还不知道错哪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Multisim 11.0里选的是OP07C,应该是够用了,单9V输出的是4.5V直流没波形了。还不知道错哪里了。

OP07就很离谱,你去查下GBw才多大???换OP27。

网友D:
引用 网友C:
OPA1611是一个音频运算放大器,你的50K中心频率已超出音频,要换运放。

哪里学来的理论呢?音频放大就不能放大超过音频的频率了?
40MHZ的GBW,跑不动50KHZ?

楼主:
不懂,继续求教各位能指点下。
在《新概念模拟电路5合一全集》中看到了对有源滤波器的带宽选择是这样描述的:

GBW选3M带宽的有的频率点正常有的频率点偏低几K,改成3.5M或更高的NE3354就和上面书中例程放大10倍的计算非常接近。
在这里请教各位的是,这个±双电源如何才能改成单电源的?参考书中单电源低通滤波器电路改成单电源的,对应50.569K只有-87.451db,而使用±双电源的时候,在49.838K有30.26db,求教,这个改单电源究竟要怎么改,计算方法有参考书或者讲解吗?不是专业的实在搞不懂。多谢了。
单电源截图

双电源截图

楼主:
在豆丁上找到一篇《二阶带通滤波电路》的电子电设计课程说明书,但是我按里面的元件试过单电源的应该是不正确的,最明显的是里所列的波特图,单电源就是用的±双电源的波特图,连这个图都是一模一样还说一个是单电源一个是双电源的结果图,再者在Multisim按他所用的元件一试单电源的完全对不上,就没有参考价值不可信了。

网友A:
双电源改单电源就是改直流偏置这么简单的事情被你想得如此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电源改单电源就是改直流偏置这么简单的事情被你想得如此复杂?

大哥,我参考着改,结果不对呀。能指导下我哪里搞错了吗?改成单电源后计算是按原来的还是变动了?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我参考着改,结果不对呀。能指导下我哪里搞错了吗?改成单电源后计算是按原来的还是变动了?多谢!

你说的是9楼吧?第一图有两个直流偏置问题,R4下端要接4V!分析直流的时候单电源的4V就是双电源的地!
R2换成R2跟一个远大于1nF的电容串联,推荐1uF。

网友C:
算法不用变,单电源用这个图吧。

网友C:
算法不用变,单电源用NE5532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算法不用变,单电源用NE5532做。

U1B输出接地,实物会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法不用变,单电源用NE5532做。

多谢指点,我图中将1/2电源接到运放+,-输入端就可以了。
再麻烦能请教下在作者的《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里有P311页个比较实用的电路图如下:

像是这个图中,不懂这中东西的电阻电容换成其他的该怎么计算的,有能讲解的么,多谢多谢。

网友E:
有的运放要求正负电源供电,是为了参考电源平衡。改成单电源,电路平衡点会有变化的。既然可以仿真测试,不妨多试试一些器件,多变化几个参数,验证自己的想法。这样你就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