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电路怎么加入PID算法?

楼主(2023-04-11):
想请教各位大佬这个电路怎么加入PID算法,还有按键可以用其他的东西代替吗(比较智能一点的)

网友A:
PID算法一共才20多行,网上随便找一个抄进去就行了。

网友B:
要将PID算法加入单片机电路中,需要以下步骤:

确定需要控制的物理量。例如,温度、速度或位置等。

使用传感器或编码器等器件,将需要控制的物理量转换为数字信号。

编写PID算法的代码,计算所需的控制量和PID控制器的输出。

将代码烧录到单片机中,并使用合适的开发工具进行调试和验证。

将单片机连接到执行器,例如电机或阀门等,以控制物理量。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对PID参数进行调整,以实现所需的控制效果。

网友C:
这个单片机电路,就没有需要PID控制的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算法一共才20多行,网上随便找一个抄进去就行了。

但是不知道控制什么

网友D:
PID算法要求有被控对象以及有反馈数据才能进行。例如控制电机转速,找一个器件测出电机转速,以及设定的转速,这样就可以做PID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