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ds18b20是不能中断吗中断之后温度显示错误?

楼主(2023-04-11):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elay.h"
sbit Motor=P1^0;
unsigned char Counter,Compare;
unsigned char KeyNum,Speed;
float T;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SCON=0X50;        //SCON
        TMOD=0X20;
        PCON=0X00;
        TH1=0Xfd;
        TL1=0Xfd; //
        TR1= 1;
        ES = 1;
            EA = 1;
   PS=1;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9C;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EA=1;
        PT0=0;
}

void main()
{
        UsartConfiguration();        //蓝牙中断然后
       Timer0_Init();定时器中断
        DS18B20_ConvertT();                //上电先转换一次温度,防止第一次读数据错误
        Delay(1000);                        //等待转换完成
        LCD_Init();
        LCD_ShowString(1,1,"Temperature:");
        P1_0=0;
        while(1)
        {
                DS18B20_ConvertT();        //转换温度
                T=DS18B20_ReadT();        //读取温度
                if(T<0)                                //如果温度小于0
                {
                        LCD_ShowChar(2,1,'-');        //显示负号
                        T=-T;                        //将温度变为正数
                }
                else                                //如果温度大于等于0
                {
                        LCD_ShowChar(2,1,'+');        //显示正号
                }
                LCD_ShowNum(2,2,T,3);                //显示温度整数部分
                LCD_ShowChar(2,5,'.');                //显示小数点
                LCD_ShowNum(2,6,(unsigned long)(T*10000)%10000,4);//显示温度小数部分

//                if(T>=24)
//                {P1_0=1;
//                }
//                else
//                        P1_0=0;
        }
}

void forward()
{
                Compare=0 ;
}

void back()
{
        Compare=50       ;
}

void left()
{
        Compare=100;
}

void Com_Int(void)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receive_data;
        EA = 0;
        if(RI == 1)
        {
                RI=0;
                receive_data = SBUF;
                switch(receive_data)
                {
                        case ('1'):
                                forward();break;
                        case ('2'):
                                back();break;
                        case ('3'):
                                left();break;

                }
        }
                EA = 1;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        SCON=0X50;        //SCON
//        TMOD=0X20;
//        PCON=0X00;
//        TH1=0Xfd;
//        TL1=0Xfd; //
//        TR1= 1;
//        ES = 1;
//            EA = 1;
//   PS=1;
//}

void Timer0_Routine() interrupt 1
{
        TL0 = 0x9C;                //
        TH0 = 0xFF;                //
        Counter++;
        Counter%=100;        //
        if(Counter<Compare)        //
        {
                Motor=1;                //
        }
        else                                //
        {
                Motor=0;                //
        }
}

网友A:
怎么没人回答?顶一下

网友B:
中断会打乱ds18b20的延时时序,导致读取错误。

楼主:
大伙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C:
18B20有严格的时序,中断会导致时序错误。

网友D:
因为18B20要用到US级的延时, 对时序要求很高;如果正在操作18B20的时候, 此时正好又进中断,那18B20就会操作失败;有办法解决的,那就是降低温度读取的频率,,DS18B20不要放在while 里面一直不停的刷新, 可以用收到命令后才读取温度,也可以用中断设置固定的时间刷新,比如1秒钟或者5秒钟刷新一次(总之就是避开 正在读温度的时候被其他中断打断)。如果用中断来操作18B20 就把18B20 的中断优先级设置为最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伙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在操作时序步骤之前关掉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