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单片机程序错在哪了?没有target 谢谢

楼主:
这个程序没有target怎么搞

网友A(2023-04-11):
先解决第一个找不到头文件的问题。

网友B:
MS没添加头文件的路径。。。

网友C:
你这是别人那里搞来的代码吧,代码不完整,源文件下面少了子程序

网友D:
把#include <REGX51.h>
改为#include <REG51.h>

网友E:
少了很多东西。重新来过

网友F:
用的51单片机吗?可以换成<reg52.h>试试

网友G:
你的头文件输入错了,或者你自己定义新的头文件保存的路径不对,程序找不到正确的头文件,在正确的头文件里才有硬件IO口的定义与分配,所以系统不认识你这P0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