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TM8211输出固定电压

楼主(2023-04-11):
我现在用单片机驱动芯片一个通道最高送oxffff,一个通道送0x0000,高的通道可以输出3.8v。低的通道输出1.2v。但是我两个通道同时输出0xffff,两个通道输出电压都变成了2.5v,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还是我的代码驱动有问题

网友A:
查电路连接与测量方法。

网友B:
代码没问题,内部冲突。可以交替输出!送高位,地位停止,送低位,高位停止这样一直交替输出!

网友C:
输出一个正弦波或三角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