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关于STM32单片机+NRF24L01数据的读写,有些疑问

楼主(2023-04-12):
大佬们好,今天学习数据的读写的时候,有些晕了,想请问一下使用到的器件是2块STM32F103C8T6、2块NRF24L01、LCD1602

两块板传输数据的话,按照顺序,是【芯片往24l01写数据,另一块24l01接收到数据后,写入芯片,芯片再写进LCD1602】,还是【芯片写入24l01,数据传输给24l01后直接写进LCD1602】?

网友A:
nrf24l01通信是无线通信,数据是这两个模块相互提交的,所以说是nrf24l01先收到数据,然后主控芯片把数据读出来,最后再由主控芯片将读出来的数据发送到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nrf24l01通信是无线通信,数据是这两个模块相互提交的,所以说是nrf24l01先收到数据,然后主控芯片把数据读 ...

好的,思路清晰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