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电路,TLC2272 有没有大佬知道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3-04-12):
a typical second order Sallen-Key LPF.

网友B:
运放 有源 低通 滤波电路

网友C:
低通滤波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a typical second order Sallen-Key LPF.

谢谢大佬,找打一样的电路讲解了

网友E:
二阶有源低通滤波电路。但凡学过模拟电路的课本,都会知道。

网友F:
TI官网可以仿真的

网友G:
低通滤波万用表电容档常用电路

网友H:
电压跟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