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做的一个光照控制系统仿真调试

楼主:
初步方案是.采用51单片机采用光敏电阻检测光照强度(仿真软件中使用电位器模拟光敏电阻)液晶屏显示光照强度的实时值,采集两个光敏电阻的数值按键可以设定光照强度的阈值。当光敏1实时值高于设定值时表示环境光强,此时控制电机转动模拟开窗。如果光敏2实时值低于设定值,此时点亮发光二极管。液晶片显示当前时间,以及设定的开启时间。在开启时间内则执行第四步的动作,否则不动作    然后第一次我仿真结果出来了,正常运行,然后电脑自动更新了win11 第二天打开发现模拟量出不来了,想问问大神们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A(2023-04-12):
重新安装Proteus。

网友B:
重新安装了,没用...

网友B:
重新安装了也不行..不知道是哪出了问题什么的

网友C:
不确定模拟软件的驱动程序是否被 Windows 更新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