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小车方案了解,想制作一个玩玩

楼主:
玩了好久的51单片机,想着做一个小车玩玩手头有两个TT减速电动机,还有两个24V的减速电机,作为动力一直在纠结,不知道用继电器还是用H桥来控制好一些,继电器成本低,H桥某一个宝上有现成的 不过价格就翻倍了在动力系统上。这样搞下来我只有做那些个不是很值钱的车架了,综合算了一下立场都有些变了 感觉人卖一个车架没多少钱了。不过还是来说我的车架吧!动力24V这样避免后其搭载出现动力不足,目前手头有一块51单片机最小系统板,有一个超声波模块还有一些开关传感器(也是某一个宝42种套装),觉着单纯的搭载超声波不能够完全解决避障和寻早目标的问题,因为计划还想装一个机械臂在上面,希望大虾们给点宝贵意见。机械臂想着用步进电机来做动力。

网友A(2023-04-13):
这是准备要载人使用?  如果只是玩具车,根本不用考虑动力问题;也不用24V

网友B:
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C:
您的需求?做着玩的话从动力的角度考虑用tt电机足够了;继电器通常只能控制开通关断,没法做到精确调速的,h桥芯片也不见得有多贵;布置合理的话超声波也是能用的,还得看需求;步进驱动机械臂没毛病,但即使最小的步进也是比较占重量的,并且步进电机的驱动也相对复杂一些,建议综合计算整车的设计,不管是机械结构还是电气系统。

网友A:
PADS,昨天整了2个小时 已经焊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ADS,昨天整了2个小时 已经焊好了;

求原理图,板框,大佬

网友E:
引用 网友A:
PADS,昨天整了2个小时 已经焊好了;

花钱打样?拜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