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510充电芯片锂电池充电充不进去?设置的充电电流是1.5A,实际只有320mA

楼主(2023-04-12):
使用TI的BQ25710充电芯片,设置的充电电流是1.5A,实际只有320mA,电池不充电时是3.8V,充电时跳到4.2V,充的特别慢

网友A:
充电时就跳到4.2V  可以 换电池试下, 接近充满的时候是涓流充电或者浮充,电流很小

网友B:
是不是涓流充电

楼主:
应该不是,断开充电电压是3.8V,应该属于恒流充电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时就跳到4.2V  可以 换电池试下, 接近充满的时候是涓流充电或者浮充,电流很小

放电电流不大的时候电压下降的也很快,比如放电200mA,测出的端口电压直接降到2V,是不是电池的问题,现在用的一节18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