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机与AT89C51单片机通信的反思与疑问

楼主(2023-04-13):
最近,学习了51hei大佬的一个项目,(http://www.51hei.com/bbs/dpj-150597-1.html)在理解了对应代码后,不禁浮现出一下疑问
1. 本程序中是否需要用到MAX232电频转换器?

2. 仿真程序无法正常运行,请问该如何解决?(小白刚学,不太了解proteus)

网友A:
现代电脑都淘汰了串口,如果需要使用串口都是用USB转串口模块,如果你买的是TTL电平的模块那么就不需要MAX232,如果是232电平的就需要MAX232转换,否则一定会烧单片机。

网友B:
是电平而不是电频。如果用的串口是电脑自带的串口,就需要232进行逻辑电平转换,不过现在的电脑基本上都没有串口外接了;如果用的是USB转TTL的串口,那就不需要用到232

网友B:
没看过原帖,仿真程序里用的源码是绝对路径的,只要右击单片机,点属性,将源码路径改成实际路径然后试试

楼主:
仿真程序的问题已解决——我未使用VSPD设置虚拟串口,导致数据无法进行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平而不是电频。如果用的串口是电脑自带的串口,就需要232进行逻辑电平转换,不过现在的电脑基本上都没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过原帖,仿真程序里用的源码是绝对路径的,只要右击单片机,点属性,将源码路径改成实际路径然后试试

仿真问题是由于我未使用VSPD进行虚拟串口的设置,谢谢!

网友C:
那个例子对初学者来说有点难,你可以找一个相对容易的例子开始。

网友D:
现在的电脑还是有RS-232串口,只是不做在电脑后背板上了。技嘉、华硕的电脑主板都有板上留有RS-232双排九针插口。需要使用的,可花几元钱买一个带排线和插头的电脑机箱后挡板安上就可用。建议从事单片机开发的用户选择这样的主板,保证电脑上有一个原生RS-232接口,会给以后产品开发带来便利。

网友E:
PC机的是RS232 单片机的是TTL 需要电平转换,MAX232是其中一种,也可以自己搭电路实现电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