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9 Layer不显示禁止布线层怎么解决?

楼主(2023-04-13):
    机械层上的框,或者圆环,怎么改到禁止布线层

网友A:
鼠标左键点击最下方Keep-Out Layer,然后点击上方工具栏的“放置”,下拉菜单里面有个Keepout,最下面有个“线径”,点击就可以画禁止布线层了

网友B:
先使能KO层,(并显示KO层),再把线、环的层改到KO层。

网友C:
重新在禁止布线层画一次吧。单独改的话,做板时可能就不给你开孔了。反而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使能KO层,(并显示KO层),再把线、环的层改到KO层。

AD15是可以的,AD19就不行了

网友D:
鼠标左键点击最下方Keep-Out Layer,然后点击上方工具栏的“放置”,改里面的设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