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ug版本可以正常运行,release可以正常运行,用bootloader下载的release就不行

楼主(2023-04-13):
debug可以跑,下载release时,添加文件直接跳到release的地址,可以正常跑,用boot loader下载release程序后,用不更新下载的releas直接去调试,发现可以跳到release的main函数中去,但是跑不起来,用了操作系统的,是不是操作系统配置问题,SystemCoreClockUpdate();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4_SUB0);/*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 */
osKernelInitialize();
//创建robot任务
robottaskid = osThreadNew(robotTask, NULL, &robotTask_attr);
osKernelStart();                      // Start thread execution
for (;;) {}
进入不了robot任务中去,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先降低一下release版的优化等级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降低一下release版的优化等级试一试。

大佬,这么晚还在回复啊,辛苦辛苦
我现在还玩不转优化,一般不优化
找到问题了,加了__set_CONTROL(0);
可能是因为boot跳转到APP时还在psp中,把psp置回了msp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