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单片机+HX711+OLED(4脚)显示数据不变?

楼主(2023-04-13):
大佬们,上面是.c文件和main.c文件,接线我检查过了没有问题,就是不知道为什么OLED上面显示一直是9316g如图1,数据不变呜呜
图片可以看检查到我的接线~(图4就手捏着的四根线接HX711)球球大家帮我康康

1

1

2

2

3

3

4

4

***********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HX711.h"
#include "OLED.h"
#include "NVIC.h"
#include "key.h"
u32 zong=0;       //总的饮水量
u8 gongzuo_status=1;//检测状态,0的时候不检测,1的时候检测
/*
KEY0的作用是初始化称重目标,比如按下KEY0就代表此时的重量成了我们还没喝水时候的重量
KEY1的作用是累加饮水量,按一下保存当前的饮水量,然后按下KEY0继续开始继续检测
*/
int main(void)
{
  u8 key=0;                //定义按键扫描状态
        HX711_Init();         //HX711传感器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delay_init();            //延时初始化
        SysTick_Delay_Init();
        User_NVIC_Config();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OLED_Init();
        Get_Maopi();                                     //称取初始化状态,此状态下可获得最开始的值
        Delay_ms(1000);
        Get_Maopi();                                     //重新获取初始化状态

        OLED_ShowString(1, 1, "Wei:");
        OLED_ShowString(1, 9, "g");
    OLED_ShowString(2, 1, "zon:");
        OLED_ShowString(2, 9, "g");
        OLED_ShowString(3, 1, "swu:");
        OLED_ShowString(3, 9, "g");

        while(1)
        {
                key=Key_GetNum();//毛皮KEY0-(key=0)-B10,KEY1-key=1-B11,
                if(key==0)     //判断KEY0按键按下
                {
                        Delay_ms(20);
                        if(key==0)
                        {
                                Get_Maopi();             //设置当前重量为初始重量(毛皮重量)
                                zong=0;            //清空饮水量,重新进行计算
                                gongzuo_status=1;
                        }
                }
                else if(key==1)//判断KEY1按键按下
                {
                        Delay_ms(20);
                        if(key==1)
                        {
                                zong+=Weight_Shiwu;//设置当前饮水量给总体//a+=b就是a=a+b
                                gongzuo_status=0;  //工作状态为0
                        }
                }
                else if(key==2)//判断KEY2按键按下
                {
                        Delay_ms(20);
                        if(key==2)
                        {
                                Get_Maopi();           //设置当前重量为初始重量
                                gongzuo_status=1;  //工作状态为1
                        }
                }

          if(gongzuo_status==0)
                {Weight_Shiwu=0; }   //如果工作状态为0,则检测到的饮水量一直为0

          else Get_Weight();     //如果工作状态为1,则检测饮水量大小
                OLED_ShowNum(1,5,(zong+Weight_Shiwu),4); //打印总水量
                OLED_ShowNum(2,5,zong-7296,4);           //打印总水量
        OLED_ShowNum(3,5,Weight_Shiwu,4);        //打印总水量

                Delay_ms(1000);
        }
}

*******************HX711.C**********************************************************************************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elay.h"
u32 HX711_Buffer;
u32 Weight_Maopi;
s32 Weight_Shiwu;
u8  Flag_Error=0;

//校准参数
//因为不同的传感器特性曲线不是很一致,因此,每一个传感器需要矫正这里这个参数才能使测量值很准确。
//当发现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大时,增加该数值。
//如果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小时,减小改数值。
//该值可以为小数
#define GapValue 900
#define HX711_DOUT GPIO_Pin_12

void HX711_Init(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PF端口时钟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HX711_SC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

        //HX711_D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输入上拉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3);                                                 //初始化设置为0
}

u32 HX711_Read(void)        //增益128
{
        unsigned long count=0;
        unsigned char i=0;
  //当数据输出管脚DT为高电平,AD转化器还未准备好,此时SCK为低电平,因此先对管脚电平进行初始化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HX711_DOUT=1;
        Delay_us(1);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3);//HX711_SCK=0;
        Delay_us(1);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12)==0);
  for(i=0;i<24;i++)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3);//HX711_SCK=1;
    count=count<<1; //DT左移一位
        Delay_us(1);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3);//HX711_SCK=0;
        Delay_us(1);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12)==1)
        {
          count++;
        }
                Delay_us(1);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3);//HX711_SCK=1;
    count=count^0x800000;//第25个脉冲下降沿来时,转换数据
        Delay_us(1);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3);        //HX711_SCK=0;
        Delay_us(1);
        return count;
}

void Get_Maopi(void)
{
        Weight_Maopi = HX711_Read();
}

//****************************************************
//称重
//****************************************************
void Get_Weight(void)
{
        HX711_Buffer = HX711_Read();
        if(HX711_Buffer <= Weight_Maopi)
        {
                Weight_Shiwu = 0;
                Weight_Shiwu = Weight_Maopi-Weight_Shiwu;                        //获取实物的AD采样数值。
                Weight_Shiwu = (s32)((float)Weight_Shiwu/GapValue); //计算实物的实际重量
                //因为不同的传感器特性曲线不一样,因此,每一个传感器需要矫正这里的GapValue这个除数。
                //当发现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大时,增加该数值。
                //如果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小时,减小改数值。
        }
}
//void Get_Weight2(void)
//{

//        Weight_Shiwu =HX711_Read()/GapValue;
//if(Weight_Shiwu>=Weight_Maopi)
//        {
//                Weight_Shiwu=Weight_Shiwu-Weight_Maopi;
//                Weight_Shiwu -= 18305;
//                if(Weight_Shiwu < 0 )
//                        Weight_Shiwu = 0;
//        }
//else
//                        Weight_Shiwu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