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有哪些型号,适合工业环境使用?

楼主(2023-04-13):
要求稳定 耐高温

网友A:
STC8或STC32全系列,都是近几年的

网友B:
8系的注意串口干扰,没有上一代好

网友C:
以前用过STC89C52在机械手和小型机台半自动改造。现在出的新型号应该会更好吧。

网友D:
STC的MCU都是工业级的,我用在好多工业自动化控制卡上,很稳定,近10年8位机基本就用STC的了,现在STC还有32位处理能力的STC32G,算力跟ST的M0类似,非常好,正在等待带硬件浮点的STC32F,用来代替掉ST的M3(M3无硬件浮点),国产替代。

网友E:
STC15W204S系列:工作温度范围为-40℃~+105℃,具有6K-32K字节的Flash存储器和512字节的RAM,可用于各种工业控制领域。  STC15W408AS系列:工作温度范围为-40℃~+125℃,支持数据EEPROM存储器,并可使用USB ISP或串口ISP进行在线编程,同时还集成了多种外设控制器和通信接口。  STC12LE5A系列:工作温度范围为-40℃~+125℃,具有可编程时钟和多种通信接口,支持IAP、UART ISP等在线编程方式,适合各种需要高性能单片机的工业控制应用。  STC12C5A系列:工作温度范围为-40℃~+85℃,具有高速时钟和多种外设接口,支持IAP、ISP等在线编程方式,适合在连续工作时间较长且需要高可靠性的工业应用中使用。

网友F:
STC8系列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