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n4007耐压1000V,输入交流2000V,串联一个10M的电阻,二极管会不会击穿?

楼主:
谢谢大家,1n4007耐压疑问。

网友A(2023-04-23):
虽然不会击穿但由于电流过小二极管并不会导通。没有实用性还是用超过2000v的二极管吧!

网友B:
题主注意:问这种问题说明你模电没有学好或者根本不是相关专业或者你还没学到这部分,总体来说呢基础不足。同时你说串联一个10M电阻,说明了你对爬点以及电气安全距离不了解。如果只是想知道一个理论,下面的网友都告诉你了。如果是实际应用,与你所说的情况大相径庭,千万不压将一个10m电阻串联4007接到2KV上!非常危险!

网友C:
100%会。
超过1倍电压,就是军用级的也呵呵。

网友D:
还是多个二极管并联均流电阻后再串联比较可靠

网友E:
串联电阻还是会击穿,因为电流很小,电压大部分加在二极管上

网友F:
击穿是PN结的反向电压特性, 当PN结反向电压达到一定数值就会进入击穿状态, 此时反向电流会随反向电压的增加急剧增大, PN结功耗将急剧增加, 达到一定数值时PN结就会烧毁. 二极管耐压1000V, 输入交流2000V, 串联一个10M的电阻,二极管会进入击穿状态, 但10M的电阻会限制 反向电流<0.1mA, 功耗<100mW, 二极管会进入击穿状态,  不会烧毁。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会击穿但不会烧,击穿不代表坏了,比如稳压管就是击穿状态,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超高压稳压管

得看反向最大电流限制的,超过了就烧毁了

网友G:
这个会击穿,1N4007反向漏电流25度 5uA  100度 50uA ,可以算出初始时10M电阻两端的电压,也就得出二极管两端的电压

网友I:
二极管肯定会 (!!) 击穿,流过电阻器的电流不会以“负”极性流动,因此上面没有电压降——所有 2000 伏电压都会“到达”二极管。

如图所示,应用3..4个二极管并不难。 只需要用电阻将它们分流以将电压“分压”为“负”极性。
通过电阻器的电流应比二极管的“反向电流”大 10 倍(您需要查看数据表)。
电阻的“击穿电压”要特别注意! 通常,“击穿电压”对于功能强大且整体(!)的电阻器而言超过 1000 伏。
为了长期可靠地 (!!) 工作,整个电路都经过仔细 (!!) 清洗并涂上保护清漆。 您还可以在电介质盒中用特殊化合物填充电路(我们自己制造新的无线电元件!)。

我为我的语言道歉 - 机器翻译并不完美。

网友J:
会击穿。发热

网友H:
会击穿但不会烧,击穿不代表坏了,比如稳压管就是击穿状态,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超高压稳压管

网友K:
会,最大电流为0.2mA

网友L:
超过极限电压了PN结肯定会击穿,由于你串一个10M 电阻 ,即使击穿了,最大电流为0.2mA, 二极管在一定时间内应该不会损坏。

网友M:
没用过这么高的电压。瞬时应该没事,长时间估计就废了

网友N:
短时间不会

网友O:
超过极限就会击穿,但是,不一定报废。

网友P:
引用 网友Q:
电压超过就会击穿,电流小而已。

完全同意。

网友Q:
电压超过就会击穿,电流小而已。

网友R:
不会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