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问题 输入三相1140V时,图中二极管用4007可以吗,还是用两个4007串联

楼主:
输入三相1140V时,图中二极管用4007可以吗,还是用两个4007串联

网友A(2023-04-13):
只要是二极管就能用,不管耐压多少都可以,二极管反压=LED的正向压降只有几伏而已。这里二极管的作用是防止LED反向电压过高烧毁。

网友B:
从这个电路来看,你应该更关注一下你光耦是否在承受范围内,如果在承受范围内,4007就没啥问题,因为4007和光耦内部的发光管是并联关系,4007两端的电压等于光耦发光管两端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