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8下边有个横杆是什么意思,和uint8_t是一个意思吧?

楼主(2023-04-13):
问一下各位在写32的程序时用了u8,他下边有个横杆是什么意思,还有就是他和uint8_t是一个意思吧

网友A:
uint8_t\uint_16_t\uint32_t\uint64_t:这些数据类型中都带有_t, _t 表示这些数据类型是通过typedef定义的,而不是新的数据类型。也就是说,它们其实是我们已知的类型的别名

网友B:
一般是宏定义,要在具体的项目中才能知表达的意思

网友C:
没有u8这个数据类型,这个是通过宏定义给unsigned char取的别名

网友D:
uint8_t\uint_16_t\uint32_t\uint64_t:这些数据类型在符合c99标准的编译器上面只要#include<stdint.h>就可以用,u8是自己瞎定义的。

网友E:
找数据类型定义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uint8_t\uint_16_t\uint32_t\uint64_t:这些数据类型在符合c99标准的编译器上面只要#include就可以用,u8是 ...

这个瞎字仿佛很有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