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交流电源,检测缺相

楼主(2023-04-13):
缺相检测电路,如果改成检测次级输出,就不需要用光耦隔离了,次级检测电路怎么设计,共地问题,桥式整流要不要改成半波整理

网友A:
你这设计不知道用在啥地方,若用在开关附近是可以的,这和相序检测电路很相似,你可以参考它的电路,若用在保护用电器,可能有缺陷。

网友A:
你这个应该叫电压检测,检测的是每一相的电压,若接在A点,则B点,c点断了缺相则检测不出来,只有用互感器,检测电流,才可以,无论那点断开缺相,都会保护,从而保护了后面的用电器。

网友B:
三相平衡负载电路的缺相检测可以用Y型接法的中点。如果中点有电压就是不平衡,如果缺相就是很不平衡。

网友C:
检测脉冲个数就行

网友D:
如果是保护电机,最好用2楼说的互感器接法,不仅能测量缺相,还能检测不平衡和超载。用互感器还能较好地与电网隔离,便于安全设计。

网友E:
缺相保护,最好是电流取样!电压取样很容易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