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卡数据的格式可以自己定义么?

楼主(2023-04-13):
MI卡的数据格式可以自己定义么?还是必须按照固定格式来操作~~~~

看到别人的格式很简单!就是四个字节存放值  后面的全是00
05区22块   00 00 00 6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1元)
05区22块   00 00 00 C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2元)

而我写的格式 是
值 +取反值+值+地址+地址反+地址+地址反

看来别人用的是自己定义的扣和充方式 ,

网友A:
数据域可以随意定义。

网友B:
只有第一个区块不可以,其他随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域可以随意定义。

我的意思是数据的格式如果变了,用例程给出的扣和充的程序不能操作了吧!

网友C:
数据格式是自己定的,但显示什么,放在什么位置,是取决于别人的程序
可以修改数据的地址,随便你来用
不止用来扣,可以用来开门,存放人的姓名,工号......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