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采集光敏电阻 Proteus仿真可以但是板子上数值不变?

楼主(2023-04-13):
我想问一下,采用stc15芯片内部的adc进行光线采集,protues仿真可以随光源变化而变化,在板子上数值就不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先用万用表检查ADC输入引脚电压是否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万用表检查ADC输入引脚电压是否变化。

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万用表检查ADC输入引脚电压是否变化。

lcd上显示也是光线最暗时显示的数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lcd上显示也是光线最暗时显示的数值

这是最基本的ADC运用,问题多在硬件电路和程序缺陷。上电路图与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最基本的ADC运用,问题多在硬件电路和程序缺陷。上电路图与代码。

main.c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ADC.h"

unsigned char str[5];
unsigned int backup=0;
unsigned char aa[]={'L','I','G','H','T',':'};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result;
//write_com(0x01);
                init();
                Init_ADC();
        while (1)
        {

                        result=ADC_Chang(7);
                result=result*0.0475;

                        while (result!=backup)
                        {

                                str[0]=result/1000+'0';
                                str[1]=result%1000/100+'0';
                                str[2]=result%100/10+'0';
                                str[3]=result%10+'0';
                                str[4]='\0';

                                LCD_Write_String(6,1,str);
                LCD_Write_String(0,1,aa);

                        }
        }

}

ADC.C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ADC.h"
#include "LCD1602.h"

unsigned int ADC_DATE1,ADC_DATE2;
bit flag;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ec)   //延时函数
{
        while(sec--);
}

void Init_ADC()                           //ADC初始化
{
        P1ASF=0X08;                         //将P1口设为ADC转换功能;
        ADC_RES=0X00;
        ADC_RESL=0X00;           //清除转换结果寄存器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90;   //打开ADC电源,ADC转换速率90个机器周期,ADC通道为P1^7;111
        delay(5000);
        EA=1;
        EADC=1;
}

unsigned int ADC_Chang(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int result;
        EADC=1;
        delay(6000);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90|ADC_Start|ch;        //启动AD转换
                 while(flag)
                {

                        ADC_DATE1=ADC_DATE1<<2;
                        ADC_DATE2=ADC_DATE2&0x03;
                        result=ADC_DATE1|ADC_DATE2;
                        flag=0;
                }
        EADC=0;
        return result;
}
void interrupt_ADC() interrupt 5
{
        ADC_CONTR&=(~ADC_flag);
           ADC_DATE1=ADC_RES;
        ADC_DATE2=ADC_RESL;
        flag=1;
}

ADC.H

#ifndef _ADC_H_
#define _ADC_H_

#include "STC15F2K60S2.h"
#define ADC_Power 0x80
#define ADC_Speed90 0x60
#define ADC_Speed180 0x40
#define ADC_Speed360 0x20
#define ADC_Speed540 0x00
#define ADC_Start 0x08
#define ADC_flag 0x10

void Init_ADC();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ec);
unsigned int ADC_Chang(unsigned char ch);
void interrupt_ADC();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最基本的ADC运用,问题多在硬件电路和程序缺陷。上电路图与代码。

电路图

网友C:
光不稳定,加上别的干扰,造成输出信号不稳定,读数也就不稳定。加数字滤波,就可以得到稳定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不稳定,加上别的干扰,造成输出信号不稳定,读数也就不稳定。加数字滤波,就可以得到稳定的结果。

不是不稳定,它数值直接不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不稳定,加上别的干扰,造成输出信号不稳定,读数也就不稳定。加数字滤波,就可以得到稳定的结果。

板子展示。。

网友D:
仿真接P14
初始化用P13(P1ASF=0X08;)
函数用P17(result=ADC_Chang(7);)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仿真接P14
初始化用P13(P1ASF=0X08;)
函数用P17(result=ADC_Chang(7);)

初始化那个不是14吗,P1^0是0x80,,P1^1是0x40,,P1^2是0x20,,P1^3是0x10,,P1^4是0x08,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仿真接P14
初始化用P13(P1ASF=0X08;)
函数用P17(result=ADC_Chang(7);)

不好意思,是我写错了,谢谢提醒

网友B:
你电路图的ADC输入是P1.4,ADC初始化中P1ASF=0X08;设置的是P1.3用作模拟输入通道,ADC转换中result=ADC_Chang(7);又是P1.7通道。怎么可能得到正确结果?另外还需要把模拟输入口设为高阻模式。否则获取的结果不准。不知你仿真结果是怎么来的?

网友E:
ADC没有初始化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路图的ADC输入是P1.4,ADC初始化中P1ASF=0X08;设置的是P1.3用作模拟输入通道,ADC转换中result=ADC_C ...

修改过了,仿真结果是错的,现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路图的ADC输入是P1.4,ADC初始化中P1ASF=0X08;设置的是P1.3用作模拟输入通道,ADC转换中result=ADC_C ...

那个我还想请问一下,前面的口改过了,我的板子加上光敏电阻后什么都不显示,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我还想请问一下,前面的口改过了,我的板子加上光敏电阻后什么都不显示,是什么原因

首先要确保1602能够正常显示字符,然后再输入ADC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确保1602能够正常显示字符,然后再输入ADC结果。

我现在把lcd显示的字符放在了while(1)上面,可以显示字符,但是adc结果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确保1602能够正常显示字符,然后再输入ADC结果。

口都换成了p1.2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我还想请问一下,前面的口改过了,我的板子加上光敏电阻后什么都不显示,是什么原因

开ADC中断是蛇足
ADC.C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ADC.h"
#include "LCD1602.h"

//unsigned int ADC_DATE1,ADC_DATE2;
//bit flag;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ec)   //延时函数
{
        while(sec--);
}

void Init_ADC()                           //ADC初始化
{
        P1M1 = 0x10;                                         //设置P1.4高阻
        P1M0 = 0x00;                                         //设置P1.4高阻
        P1ASF= 0x10;                    //将P1.4口设为ADC转换模拟输入
        ADC_RES=0x00;
        ADC_RESL=0x00;           //清除转换结果寄存器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90;   //打开ADC电源,ADC转换速率90个机器周期
        delay(5000);
//        EA=1;
//        EADC=1;
}

unsigned int ADC_Chang(unsigned char ch)
{
//        unsigned int result;
//        EADC=1;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90|ADC_Start|ch;        //启动AD转换
        delay(4);//小延时
        while(!(ADC_CONTR & ADC_flag));//等待ADC转换完成
        ADC_CONTR &=~ADC_flag;//清ADC转换完成标志
        return ADC_RES<<2|ADC_RESL;        //返回十位ADC结果
}
/*
void interrupt_ADC() interrupt 5
{
        ADC_CONTR&=(~ADC_flag);
        ADC_DATE1=ADC_RES;
        ADC_DATE2=ADC_RESL;
        flag=1;
}*/

ADC.H

#ifndef _ADC_H_
#define _ADC_H_

#include "STC15F2K60S2.h"
#define ADC_Power                 0x80//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90         0x60
#define ADC_Speed180         0x40
#define ADC_Speed360         0x20
#define ADC_Speed540         0x00
#define ADC_Start                 0x08//ADC启动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void Init_ADC();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ec);
unsigned int ADC_Chang(unsigned char ch);
//void interrupt_ADC();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确保1602能够正常显示字符,然后再输入ADC结果。

我用的光敏传感器是下面图片这种的,这种是不是只能用来接在3.3v电路里面,而我这个是5v电源,所以才不显示啊

网友A:
就是硫化镉光敏电阻跟一个电阻分压,不需要管什么3.3V或者5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ADC中断是蛇足

真的很感谢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硫化镉光敏电阻跟一个电阻分压,不需要管什么3.3V或者5V电源。

嗯嗯,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很感谢啊,谢谢

改写一下更易看懂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602.h"
//宏定义ADC的操作命令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1000 0000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启动控制位 0000 1000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位 0001 0000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420时钟       0000 0000

unsigned char str[5]="00.00";
unsigned char aa[]={'L','I','G','H','T',':'};
unsigned int result;

void Init_ADC();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unsigned int GetADCResult(unsigned char CHA);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1 = 0x04;   //设置P1.2高阻
        P1M0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Init_ADC();
        while (1)
        {
                result=GetADCResult(2);//P1.2
//                result=result*0.0475;
                result=result*4.75;
                //显示数据范围00.00~48.64
                str[0]=result/1000%10+'0';
                str[1]=result/100%10+'0';
//                str[2]='.';
                str[3]=result/10%10+'0';
                str[4]=result%10+'0';
                LCD_Write_String(6,1,str);
                LCD_Write_String(0,1,aa);
                delay(100);//控制刷新周期约100ms
        }
}
/*-------------------------------
  ms延时子程序(11.0592MHz 1T)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j;
        for(i=ms;i>0;i--)
                for(j=1150;j>0;j--);
}
/*-----------------------------------------------------------------------------
  InitADC 初始化ADC
-----------------------------------------------------------------------------*/
void Init_ADC()
{
        P1ASF = 0x04;                    //将P1.2口设为ADC转换模拟输入
        ADC_RES =0;                                                //清除ADC_RES存储器以前的结果
        ADC_RESL=0;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ADC 开启电源、转换速度 1000 0000
        delay(1);                                                //上电延时1ms
}
/*----------------------------------------------------------------------------
Get ADC Result(获取ADC结果)
----------------------------------------------------------------------------*/
unsigned int GetADCResult(unsigned char CHA)                                //获取ADC结果
{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CHA|ADC_START;//启动转换1000 1xxx
    _nop_();_nop_();_nop_();_nop_();//小延时
        while(!(ADC_CONTR & ADC_FLAG));        //等待ADC转换完成标志置位 1001 1000
        ADC_CONTR &=~ADC_FLAG;                        //关闭ADC
        return ADC_RES<<2 | ADC_RESL;        //返回十位ADC结果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写一下更易看懂

感谢大佬,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写一下更易看懂

大佬,我想请问一下把程序下载到板子上时,lcd屏总是显示下面的,是什么原因(我是用杜邦线接lcd和最小系统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想请问一下把程序下载到板子上时,lcd屏总是显示下面的,是什么原因(我是用杜邦线接lcd和最小系 ...

好了解决了,口不能用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写一下更易看懂

我想问一下,后面想用adc获取的数值控制led亮暗,有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程序(pwm不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后面想用adc获取的数值控制led亮暗,有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程序(pwm不会)

在上述程序的基础上加PWM控制即可,具体控制的占空百分比需要按实际需求调整。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602.h"
//宏定义ADC的操作命令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1000 0000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启动控制位 0000 1000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位 0001 0000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420时钟       0000 0000

unsigned char str[5]="00.00";
unsigned char aa[]={'L','I','G','H','T',':'};
unsigned int result;

void Init_ADC();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unsigned int GetADCResult(unsigned char CHA);
void PWM_Init();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2;        //设置P1.1推挽模式
        P1M1 = 0x04;        //设置P1.2高阻模式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Init_ADC();
        PWM_Init();
        while (1)
        {
                result=GetADCResult(2);//P1.2
//                result=result*0.047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上述程序的基础上加PWM控制即可,具体控制的占空百分比需要按实际需求调整。

谢谢大佬

网友B:
修改了一下百分比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了一下百分比计算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上述程序的基础上加PWM控制即可,具体控制的占空百分比需要按实际需求调整。

大佬,后面是没有了吗,我不会调整百分比(_)

网友B:
代码重新编辑后怎么被阉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重新编辑后怎么被阉割了?

嗯嗯,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重新编辑后怎么被阉割了?

大佬,我这个按照你一开始那个写的,protues仿真led变化奇怪,有一点点像闪,但是又不是,led亮暗没办法和光敏数值集合起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佬,我这个按照你一开始那个写的,protues仿真led变化奇怪,有一点点像闪,但是又不是,led亮暗没办法 ...

大佬,这个灯你是放在p几口的,我程序里面没看见在哪用了是p1.1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这个灯你是放在p几口的,我程序里面没看见在哪用了是p1.1吗

PWM0默认P1.1口输出,LED调光仿真不了。只能实物验证。改过算法的程序我没有保留,不知什么原因论坛给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0默认P1.1口输出,LED调光仿真不了。只能实物验证。改过算法的程序我没有保留,不知什么原因论坛给截 ...

感谢大佬的帮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0默认P1.1口输出,LED调光仿真不了。只能实物验证。改过算法的程序我没有保留,不知什么原因论坛给截 ...

大佬,我把灯焊上去,不亮(_),然后程序有点问题那个~后面只能接变量,接数字就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0默认P1.1口输出,LED调光仿真不了。只能实物验证。改过算法的程序我没有保留,不知什么原因论坛给截 ...

我是p1.1接了一个led,然后led接了一个1k电阻,电阻另外一端接了电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p1.1接了一个led,然后led接了一个1k电阻,电阻另外一端接了电源

你这LED功率有点大,调试程序的时候用普通LED,调试成功后加一级晶体管功率放大驱动这种大功率L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LED功率有点大,调试程序的时候用普通LED,调试成功后加一级晶体管功率放大驱动这种大功率LED。

大佬,我的光敏电阻调光这一块好了,感谢你最近提供的帮助,真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