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内部adc光敏电阻测光,是直接显示adc测的数值还是需要转换,有公式吗?

楼主(2023-04-13):
用stc系统内部adc光敏电阻测光,是直接显示adc测的数值还是需要转换其他的,有没有什么公式

网友A:
如果不需要显示出去给用户的话感觉就直接用a dc值处理就行了,

网友B:
需要有一台照度计来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需要显示出去给用户的话感觉就直接用a dc值处理就行了,

需要显示给用户的,请问有公式什么的吗,我现在是把他转化为十进制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有一台照度计来标定。

没有照度计,需要在lcd上面显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照度计,需要在lcd上面显示

光敏电阻输出曲线是非线性的,同样,LED发光强度与驱动电流也是非线性关系,做简单控制无所谓,要求稍微高一点没有照度计怎么准确把控?

网友D:
看你那块芯片的数据手册,这种内置模块一般都有换算公式和变化曲线的

网友E:
先了解光敏电阻的特性(一般都是对数的),用一个光强计来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那块芯片的数据手册,这种内置模块一般都有换算公式和变化曲线的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敏电阻输出曲线是非线性的,同样,LED发光强度与驱动电流也是非线性关系,做简单控制无所谓,要求稍微 ...

大佬,有没有关于光敏电阻控制led亮度的程序(pwm)(д;)

网友F:
adc是模数转换的意思,adc值需要转换为十进制才能显示你看的懂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