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程序 为何无法循环?

楼主(2023-04-13):
大家好,学习EEPROM知识,想利用EEPROM上电进行递增0-4数字,但发现无法进行0-4之间的循环,不知道循环部分怎么写了?程序如图,

这部分,不知道这样写对不对

这部分,不知道这样写对不对

网友A:
TIM_10MS_Flag是在中断里面改变的吧?用个不用的GPIO把这个标志位输出出来,用示波器看。

网友B:
你试试把 char dat = 0; 改成 int dat =0;

网友C:
将dat约束在0-4范围
dat++;
if(dat>=5) {dat=0;}

网友D:
dat的值,后来被从E2读出来的值覆盖,而E2的初始值,有可能是负数,自加1后一时半回还到不了0-4的范围。
试下把dat的定议为无符号数,再把此值写入E2,再读出来,接着再到你后定的程序。

网友E:
你是想上电一次e2里面的值加1吧,你把while(1)后面的程序全放在前面去,while(1);。让程序停在这里。
     你在死循环里一直加dat,程序没贴全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写进e2的,数可能会跳过不是递增的。还有if(dat>=3) {dat=0;}dat的值是0-3循环。

网友F:
先把定时器中断标志去了,看看会不会循环,,按你的逻辑是0,1,2,来循环的,到不了3,和4。

网友G:
if(dat>=3) dat = 0;
因为你的程序是0、1、2循环,所以当然到不了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M_10MS_Flag是在中断里面改变的吧?用个不用的GPIO把这个标志位输出出来,用示波器看。

,你好,看了,是10MS一个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想上电一次e2里面的值加1吧,你把while(1)后面的程序全放在前面去,while(1);。让程序停在这里。
   ...

你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写进e2的,数可能会跳过不是递增的”这句话怎么理解?没贴上的就是EEPROM的擦除,写入,读取的基本程序。这程序完全没有循环,

楼主:
这个下载得选项是要勾选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