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旋转PCB,如何连同黑色区域,一起旋转角度

楼主:
全选-移动-旋转45度,然后成这样子了

网友A(2023-04-14):
没明白啥意思,你得先把板子形状定义出来,然后旋转,再定义一次板子形状,这样黑色区域就相当于也旋转了

网友B:
应该没有办法一起旋转的,需要重新定义。  况且为什么要整体旋转这样一个角度?反而增加生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