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外部晶振启动慢的问题

楼主(2023-04-14):
用的stm32的芯片,在量产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晶振的负载电容推荐20pF,单片机管脚两端预估在5pF左右的寄生电容(并且也测试了在5pF左右),按理说两端应该配30pF的电容,但是我们测试发现配30pF电容稳定时间非常慢,最差的需要延时10ms才能稳定下来,但换成12pF稳定时间就很快而且也很稳定

网友A:
试试选一颗负载电容小的晶振,比如10pf,则外接电容为:10pf-分布电容。

网友B:
寄生电容是加上还是减去啊,既然实测12p可以,那就按实测的来吧

网友C:
10ms已经非常快了,我测过的单片机都是100ms这个数量级延迟时间才能震荡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选一颗负载电容小的晶振,比如10pf,则外接电容为:10pf-分布电容。

选10pF的晶振是有什么考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寄生电容是加上还是减去啊,既然实测12p可以,那就按实测的来吧

是减去,因为电路需要保密,无法提供电路,晶振部分的电路是晶振加两个电容,12pF可以但是不理解,希望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工程师分享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