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讲一下幅频特性,放大倍数,电压增益的关系啊,网上看给我看迷糊了

楼主(2023-04-14):
网上有说放大倍数和电压增益一样的,只是单位不同,有说电压增益是uo/(uo-ui)的,有说电压增益是传递函数求模的,幅频特性倒是真心传递函数求模

网友A:
放大器的电压放大倍数和电压增益都是相同的表述,单位不同而已。
电压放大倍数 = Uo/Ui。
电压放大增益 = 20*log(Uo/Ui)。
放大倍数比较大时,算成增益数值就下好多,还有好多好处,比如级联放大的增益相加即可,特性曲线用增益(对数)表示更好。

至于幅频特性,顾名思义,就是幅度-频率特性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器的电压放大倍数和电压增益都是相同的表述,单位不同而已。
电压放大倍数 = Uo/Ui。
电压放大增益 = ...

那我是否可以理解成电压放大倍数就是传递函数,而幅频特性的作用是可以用来求截止频率?

网友B:
幅频特性、放大倍数和电压增益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之间有关系。

幅频特性是指放大器的输出信号幅度随着输入信号频率变化而发生的变化。通常用传递函数表示,即输出信号幅度与输入信号幅度之比随着输入信号频率的变化而变化的函数。可以通过传递函数的模值-频率曲线来描述。

放大倍数是指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的幅度比,通常用增益(gain)表示,单位为无量纲。例如,一个放大器的增益为20dB,表示输出信号的幅度是输入信号的10倍。

电压增益是指输出信号的电压与输入信号的电压之比,通常用电压增益(voltage gain)表示,单位为伏特/伏特。例如,一个放大器的电压增益为2V/V,表示输出信号的电压是输入信号的两倍。

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传递函数来推导。假设一个放大器的传递函数为H(f),则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的幅度比为|H(f)|,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的电压比为|H(f)|*Rf/Ri,其中Rf为输出电阻,Ri为输入电阻。因此,放大倍数与电压增益之间的关系为:

放大倍数 = 20*log10(|H(f)|)

电压增益 = |H(f)|*Rf/Ri

可以看出,放大倍数和电压增益是相关的,但单位不同。放大倍数用dB表示,是对数单位,更适合描述较大的增益;电压增益用伏特/伏特表示,更直观地反映了信号的幅度变化。

网友C:
本人学物理出身,电子知识都是看英文资料学来的,没听说过“放大倍数”这个概念,只知道gain增益的概念,也许“放大倍数”是给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群翻译gain的吧。

运放传递函数可以近似写成A(s)=A0/((1+s/ω1)(1+s/ω2)(1+s/ω3)),三个ω是极点的角频率。
除了极少数单增益不稳定运放如OP37需要考虑两个极点以外,绝大多数运放都是单增益稳定型,在0dB以上只有一个极点,那么传递函数可以简化为:
A(s)=A0/(1+s/ωb)
对于经典的μA741运放来说,直流开环增益A0=100000,主极点ωb=20π,那么幅频曲线就能画出来吧?!

网友D:
1:放大倍数:就是放大倍数,输入电压是0.1V,输出电压是1V,放大倍数就是10,不分交流直流,都可以这么叫
有的电路只能放大交流信号,有的电路只能放大直流信号,有的电路两者都可以放大
2:增益,跟上面说的一样一样的,但增益一般都是以"分贝"来叫的,你要是说增益为50倍之类的话,那也是正常的,自认"知识丰富"的人可能会笑话你,但这并不丢人
3:幅频特性,它就是用一个图表来告诉你,大概的告诉你,这个电路或者是元件在不同频率下的放大倍数(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