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80度舵机抖动 单片机IO口模拟pwm 50hz

楼主(2023-04-14):
用的单片机PWM最小频率只能设置到62hz,所以就写了个函数,用IO口模拟50hz,结果舵机会抖动...用的定时器计时,用的switch。想问问大家怎么排查都抖动的原因?看了输出波形,输出有时候会变成4V,这个有影响吗,我试着串了个2K电阻,和之前一样。直接用io口输出的波形给舵机的,舵机正极给的5V,电流可以达到2A,应该不是供电问题。还有其他可能得原因吗?

网友A:
从您的描述中,舵机的抖动可能由于以下原因之一引起:  pwm频率不恰当 pwm频率太低可能会导致舵机抖动,这通常是由于控制信号过于稀疏而引起的。您说单片机的最小pwm频率是62hz,但是通常来说,一个50hz的输入信号被建议至少使用200hz的pwm输出信号。您可以尝试增加pwm频率,看看是否对舵机运动平稳性有所改善。  io口负载问题 另外,io口的负载可能也是造成舵机抖动的原因。您提到通过串联2k电阻来降低电压给舵机,但是这样只是让当前变化的合流减小了,并没有真正解决io口负载的问题。建议您使用一个信号转换器(如驱动器)来隔离负载和单片机,这样能更好地保护微控制器不受到负载的干扰。  定时器使用问题 在定时器计时时,需要注意定时器溢出的时间周期是否合适,以及在触发中断时处理方式是否正确等。  舵机本身问题 除了上述原因外,如果以上排查均未果,则有可能是舵机本身存在一些问题。您可以尝试将舵机链接到一个手动控制电路或者其他的pwm实验平台上,来测试舵机本身是否存在故障问题。  总之,按照上述分析逐步排查问题,一步步缩小范围,找到可能造成舵机抖动的根本原因,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