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仿真软件有无线模块?

楼主(2023-04-14):
谢谢大家

网友A:
有,在线的。

Wokwi - 在线 Arduino 和 ESP32 仿真器
wokwi点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在线的。

Wokwi - 在线 Arduino 和 ESP32 仿真器

多谢,就是没用过不会用

网友B:
可以先问哪里有,再问软件怎么用,然后是能不能帮做个项目.....
也可以去某一个宝直接订购全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