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STC89C51单片机和LM016L液晶显示器以及BUZZER蜂鸣器实现电子时钟

楼主(2023-04-14):
仿真图1.1
设计内容
利用STC89C51单片机和LM016L液晶显示器以及BUZZER蜂鸣器实现电子时钟。
1.2  设计要求
1.能实现年、月、日、时、分、秒的显示;
2.能实现24小时制切换;
3. 能实现14:00整点报时功能。
1.3  系统运行流程
程序首先进行初始化,在主程序的循环程序中首先调用数据处理程序,然后调用显示程序,再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若有按键按下则转到相应的功能程序执行,没有按键按下则调用时间程序。若没到则循环执行。计时中断服务程序完成秒的计时及向分钟、小时的进位和年、月、日的进位。如图所示。实现了对时间的设置和修改、LM016L显示数值、BUZZER蜂鸣器定时响起等主要功能。
第二部分  设计方案2.1  总体设计方案说明
1.程序设计及调试
根据单片机设计内容和要求,完成Protues仿真电路的设计和用Keil软件编写程序,并进行仿真模拟调试。
2.硬件焊接及调试
根据仿真电路图完成电路板的焊接,并进行软、硬件的调试,只到达到预期目的。
3.后期处理
对设计过程进行总结
2.2  单片机系统方框图
第三部分  系统硬件设计3.1  最小系统复位时单片机的初始化操作,只要给RST引脚加上两个机器周期以上的高电平信号,就可以使STC89C51单片机复位。本次采用的是12M晶振,按钮复位电路。3.2  LCD显示电路
LCD显示屏的D0到D7与单片机P0口相连,LCD显示屏EN口与单片机P26口相连,RS与P24相连。通过滑动变阻器改变LCD显示屏的显示对比度。

3.3  键盘输入电路
本次设计采用独立键盘,键盘按下时,相应的I/O口电平由高变低,一次检测按键是否被按下。4个独立按键与单片机P35—P37口相连。
3.4  蜂鸣器
  蜂鸣器的作用为准点报时产生报警声,蜂鸣器与单片机P23口相连。
sbit LCD1602_RS=P2^4;
sbit Ky2=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