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51单片机芯片的程序能通用吗?stc12c5a60s2与stc89c52rc

楼主(2023-04-14):
stc12c5a60s2的程序能烧录到stc89c52rc上吗?

网友A:
不可以,STC12C5A60S2和STC89C52RC虽然都是STC公司的单片机,但它们的芯片结构和指令集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它们的程序不能直接互相烧录。
STC12C5A60S2 是60K 6T, 但STC89C52RC 是8K 12T
如果需要将STC12C5A60S2的程序移植到STC89C52RC上,需要重新修改代码,进行重新编译、烧录和调试等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STC12C5A60S2和STC89C52RC虽然都是STC公司的单片机,但它们的芯片结构和指令集并不完全相同,因此 ...

想用stc89c52rc控制pt2313调节高低音和音量,无奈没找到资源

网友B:
与STC89C52RC相比,STC12C5A60S2的速度快得多(平均4~6倍),程序容量大得多(60KB),外设更多,带10位ADC,带PCA,2个串口。。。。所以,将STC12C5A60S2的程序写入STC89C52RC,很大概率会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