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上光敏电阻后,lcd1602不显示了 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3-04-14):
加上光敏电阻后,lcd1602不显示了,寻求大佬帮助,下面是我的程序

网友A:
while(result!=backup)
如果:result 一直等于 backup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result!=backup)
如果:result 一直等于 backup 呢?

那请问一下,程序应该怎么改,(新手求助)

网友B:
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抓取LCD1602的驱动时序是否正确 ?

网友C:
照相技术与高工身份不符有待提高耶

网友D:
拿手在光敏电阻前面晃动晃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手在光敏电阻前面晃动晃动试试

已经改好了,感谢大家都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相技术与高工身份不符有待提高耶

嘿嘿,好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