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KEIL环境下配置CD4052选择数据传输通道?

楼主(2023-04-14):
谢谢大家

网友A:
查CD4052数据手册,如何配置4052跟KEIL不相关。KEIL是编译工具。只能说,通过代码控制单片机来控制CD4052的通道。

网友B:
用单片机的2个Io口控制它的其中两个引脚(具体哪两个,忘记了,要查手册),两个引脚置1或者置0,打开的分别不同通道,以前维修电视机的时候,这个换的比较多。

网友C:
一个IO口接INH决定是否通道全禁止;另外两个IO口接A与B决定是接通0通道还是1通道.

网友D:
CD4052是一种逻辑芯片,用单片机或FPGA等都可以驱动。

网友E:
你是想做仿真吗? 这两个东西不搭边啊,一个是软件编译工具,一个是具体的芯片,纯硬件的实物。查看数据手册了解怎么使用。在通过单片机的IO口来操作。或者在Proteus 仿真软件里来绘制原理图,编写代码来做仿真试验。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