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任意IO解码5104红外码

楼主(2023-04-14):
void infrared_5104(void);
void infrared_task(void);

#define        infrared_io        P42

#define        user_code        0x0d

#define        decode_ok        infrared5104_struct.decode_ok
#define        state_old        infrared5104_struct.state_old
#define        wait_rest        infrared5104_struct.wait_rest
#define        bit_num            infrared5104_struct.bit_num

struct{
        unsigned char decode_ok:1;
        unsigned char state_old:1;
        unsigned char wait_rest:1;
        unsigned char bit_num:4;
}infrared5104_struct;

unsigned char infrared_count,infrared_5104_buf;

void infrared_5104(void)
{//置于125us定时器中断中执行
        if(wait_rest)
        {
                if(infrared_io == 1)
                {
                        ++infrared_count;
                        if(infrared_count >= 200)
                        {
                                infrared_count = 0;
                                bit_num = 0;
                                wait_rest = 0;
                        }
                }
                else
                {
                        infrared_count = 0;
                }
                return;
        }
        if(infrared_io == 0 && infrared_count < 16)
        {
                infrared_count++;
        }
        if(state_old != infrared_io)
        {
                state_old = infrared_io;
                if(state_old == 1)
                {//判断低电平计数
                        if(infrared_count >= 2 && infrared_count <= 13)
                        {
                                infrared_5104_buf <<= 1;
                                infrared_5104_buf &= 0xfe;
                                if(infrared_count >= 8)
                                {//bit1
                                        infrared_5104_buf |= 0x01;
                                }
                                bit_num++;
                                if(bit_num == 4)
                                {
                                        infrared_5104_buf &= 0x0f;
                                        if(infrared_5104_buf != user_code)
                                        {//用户码
                                                wait_rest = 1;
                                        }
                                }
                                else if(bit_num == 12)
                                {
                                        decode_ok = 1;
                                        wait_rest = 1;
                                }
                        }
                        else
                        {
                                wait_rest = 1;
                        }
                }
                infrared_count = 0;
        }
}

void infrared_task(void)
{
        if(decode_ok)
        {
                decode_ok = 0;
        }
}

网友A:
以前用过5204解码,想学习一下这个程序,是不是代码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过5204解码,想学习一下这个程序,是不是代码不全?

这就是全部代码。因为我这边经常用那种OTP的1K,空间跟RAM很少,所以才写了这个。能达到解码需求,同时耗费的资源尽量少即可。总共用了3个RAM。但是这种写法会略微多点ROM。如果RAM足够就可以把结构体里那些变量换成全局变量,这样占用ROM就会减少,占用CPU时间也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