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寻求一个通过光敏电阻控制led亮暗程度的代码

楼主(2023-04-14):
谢谢大家

网友A:
#include "ADC1.h"
//光敏
void ADC1_Init(void)
{
        //使能PC口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配置IO口 模拟输入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配置ADC--12精度 右对齐 单次不扫描 通道数1
        RCC_APB2PeriphClockLPMode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0};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
        ADC_InitStruct.ADC_ContinuousConvMode=DISABLE;    //连续单次模式
        ADC_InitStruct.ADC_DataAlign=ADC_DataAlign_Right;        //数据对齐(左or右)
//        ADC_InitStruct.ADC_ExternalTrigConv=                                    //外部触发方式
//        ADC_InitStruct.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外部触发极性配置
        ADC_InitStruct.ADC_NbrOfConversion =1;                                                //AD转换通道数
        ADC_InitStruct.ADC_Resolution      =ADC_Resolution_12b;//分辨率
        ADC_InitStruct.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扫描模式
        //配置--独立模式 采样频率 两次采样间隔时间 是否使能DMA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
        ADC_CommonInitStruct.ADC_DMAAccessMode=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ADC_CommonInitStruct.ADC_Mode=ADC_Mode_Independent;        //独立模式,单个ADC使用
        ADC_CommonInitStruct.ADC_Prescaler=ADC_Prescaler_Div4;          //采样频率(84/4<36)
        ADC_CommonInitStruct.ADC_TwoSamplingDelay=ADC_TwoSamplingDelay_20Cycles;//两次采样延时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
        ADC_Cmd(ADC1, ENABLE);
//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软件触发使能
        //设定ADC规则组通道,转化顺序和采样时间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1,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

u16 ADC1_Read_Value(void)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1,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0);//等待规则组转换完成
        ADC_ClearFlag(ADC1, ADC_FLAG_EOC);  //清规则组转换完成标记位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返回读取到的ADC值

}
//pwm灯光控制
#include "pwm.h"

void TIM3_PWM_Init(int psc,int val)  //psc预分频系数 val重装载值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使能TIM3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ENABLE);

//        GPIO_InitTypeDef Fan3;//风扇 PC8
        GPIO_InitTypeDef Led3;//LED3 PB0
        TIM_OCInitTypeDef PWM={0};

//          Fan3.GPIO_Pin=GPIO_Pin_8;
//          Fan3.GPIO_Mode=GPIO_Mode_AF;
//          Fan3.GPIO_Speed=GPIO_Speed_2MHz ;
//          Fan3.GPIO_OType=GPIO_OType_PP;
//          Fan3.GPIO_PuPd=GPIO_PuPd_UP;

//          GPIO_Init(GPIOC,&Fan3);
//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8,GPIO_AF_TIM3);

          Led3.GPIO_Pin=GPIO_Pin_0;
          Led3.GPIO_Mode=GPIO_Mode_AF;
          Led3.GPIO_Speed=GPIO_Speed_2MHz ;
          Led3.GPIO_OType=GPIO_OType_PP;
          Led3.GPIO_PuPd=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B,&Led3);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0,GPIO_AF_TIM3);

          PWM.TIM_Pulse=0;//先写0,默认为0%低电平
          PWM.TIM_OCMode=TIM_OCMode_PWM1;//PWM1模式
          PWM.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Low;//低电平有效
          PWM.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使能输出控制
          TIM_OC3Init(TIM3,&PWM);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3;//基本定时器初始化结构体

        T3.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时钟分频
        T3.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向下计数模式
        T3.TIM_Period=val;//重装载值(计时,systick是记次数)
        T3.TIM_Prescaler=psc-1;//预分频
        T3.TIM_RepetitionCounter=0;//tim1 和tim8有
        TIM_TimeBaseInit(TIM3,&T3);//基本定时器初始化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定时器中断配置使能

        TIM_Cmd(TIM3,ENABLE);//使能TIM3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ADC1.h"
//光敏
void ADC1_Init(void)

谢谢,但是请问有51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