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芯片做宠物自动喂食器 求思路

楼主(2023-04-14):
求大佬教做宠物自动喂食器,要求自动喂食的同时有语音播报并且发送消息到安卓上,还要有一个温湿度检测装置和热光灯。

网友A(2025-03-30):
单片机作为主控系统,同时添加定时模块和wife模块外加一个测温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你有本事写ESP32固件的话,连单片机都不用,用ESP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