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超声波雾化程序逻辑哪里有错误?Proteus仿真没有波形了

楼主(2023-04-14):
各位大佬帮我看看
设计的应该是波形会变化,但是现象是IO都没有高低电平的变化,也就没有波形,更别说频率的变化了
代码和仿真在压缩包内,还请大佬们指教
原本的现象:
现在的现象:
不是调试示波器的问题,设置的IO口一直是高电平,应该是程序逻辑有问题,搞了一下午了,检查不出来问题在哪里,求教

网友A:
问题描述清楚细致些,有波形输出如图,到地是什么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清楚细致些,有波形输出如图,到地是什么样问题?

IO没有波形输出,一直高电平,已经解决啦,谢谢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IO没有波形输出,一直高电平,已经解决啦,谢谢回复

测试有波形可以按键控制

网友B(2024-10-21):
你这个波形是调制波还是起震波,先要将问和条件讲清楚。这样协助就会快很多。